笔记本换过灯管,高压板后,依然黑屏

楼主(2012-09-11):
大家好, 现有一台 笔记本 HP NC6400的 有时伪黑屏 后来彻底黑了, 现在 换上310MM 通用灯管 换了 高压条 依然无法点亮屏幕(其实 灯管也无法点亮)   而外接显示器 笔记本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现在怀疑 供给高压板5V 3.3V 12V 19V 的供电 没有了.   所以想另外找 其他直流 3.3V 5V 一直到20伏 做高压板的输入
但是不知道"接地" 怎么接啊?   接地 是接直流电源的负极,还是 接到其他哪里的地线啊?  跟电工里的地线不一样?
本人是学徒工, 见笑了.  SORRY

网友:
笔记本里的GND都是相连的。。

网友:
您好,我想用5V的干电池 给高压板 供电, 可行吗?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啊..  可以指导一下吗?

这个"地" 必须和 笔记本里的 GND 焊接吗?  如果接到 干电池的负极 可以吗?

VIN  ON  ADJ 用一根线 接个 5V的正电压 就可以了吧? 那么 干电池的 负极就什么都不线 都不用接了?

网友A:
你太悲剧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悲剧了!!!!!!!!1

你教教我, 等一会 我再发个帖子, 就是 关于如何 点亮灯管的, 现在问题是 无法让 笔记本的灯管点亮.

网友B:
随便找个接地就行`  5V的电池就不行

网友C:
楼主确定是灯管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接地就行`  5V的电池就不行

接地 是接在哪里啊?  接到笔记本 主板里的螺丝钉上吗?   还是接 电源的负极啊?

5V的电池 行还是不行啊? 我想做个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是灯管的问题吗?

不确定啊, 反正 灯管 和高压板 都换了.  依然黑屏, 现在怀疑 给高压板 供电 出问题了,没电.

主板其他元气件坏了吧, 但是我不敢动, 所以想 外接个小电压 看能否点亮灯管.

网友:
手里要是有测试灯管 工具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不过,我看你这么搞,搞到什么时候也不行。你把现在给高压条的线上测试下不就知道有没有电压了么 ?

黑屏不一定全是灯管和高压条,虽然外切有显示,也有可能显卡问题呢 ?

你那电池接法根本行不通。
你有VCC的电压了,你的ON信号哪来 ?
GND随便找个螺丝钉就行,但是你这行不通。

网友:
既然是学徒,起码有师傅吧

网友:
基础太差,搞不好把故障扩大

网友:
屏是不是好的,外接有显吗,外接有显的话驱动板查过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确定啊, 反正 灯管 和高压板 都换了.  依然黑屏, 现在怀疑 给高压板 供电 出问题了,没电.

主板其他 ...

那你在论坛下载个图纸查下屏供电有没有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接一个外显试一下,看有没有显示。。然后去看通往屏那里的有没有控制芯片什么的,应该是控制信号可能出现错误了。。量量电容有坏的么,自己检查一下,祝你好运。。

网友:
你没先测试下有没有供电先啊

网友:
怕是主板上的信号没有来吧

网友:
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E:
呵呵  你那样接地是不行的吧  要接市地或者主板地    19V灯管高压供电  ON  开启信号  一般为高电平  ADJ是3.3左右的MOS管过来调节电压的    你看好接上只要灯管没问题就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你那样接地是不行的吧  要接市地或者主板地    19V灯管高压供电  ON  开启信号  一般为高电平  ADJ是 ...

我有图....    稍等.....

网友:
楼主只要把电源负极和高压板的负极相连就好了....不然电路是不成立的

网友:
楼主,既然知道接电源,地就更简单了,找到屏线上来的,万用表打下线接地的就飞高压板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目测应该是OK的,其实可以搞个通用高压做个测试高压用,前面直接装一个通用电源接口。VIN和ON接一起接电源口+级   GND接—级 。直接插可调电源12V就OK了

网友F:
今天遇到了。飞了一条线,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今天遇到了。飞了一条线,OK了

飞哪根儿线啊?  怎么飞线啊?  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哪根儿线啊?  怎么飞线啊?  我是新手

是我师父修的,我木有看,我一般都换高压和灯管的

网友:
你在吧亮度调节接上灯管就可以亮了

网友:
不是有单独测试灯管 和高压板的工具 如果没问题的话 再考虑供电嘛  本人也是新手 说错了 别介意

网友:
看看有没有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