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BP和CLB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11):
新手学修CRT,求助

网友:
需要什么帮助啊 你要写清楚啊  要不怎么帮你啊

网友:
变频控制??????

网友:
不懂  就没听过

网友:
HFBP和CLBL是什么意思,看标题

网友:
一个是行逆程脉冲,一般来自FBT,作相位调节用。
一个是钳位消隐信号,一般由FBT、场两路脉冲叠加而成,供视放电路用。

网友:
学习了,我刚修一个CRT电视有跟消隐有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