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点亮笔记本灯管? 小白求助~~~~~~

楼主(2012-09-11):
大家好,我是学徒 刚接触 见笑了.

这里有几根 310MM长度的 笔记本灯管, 还有 几块 笔记本通用5到20伏 宽电压的高压板

因为 在笔记本上 换了好多了 测试结果 无论换多少 一直都是无法点亮

现在目的就是一个: 点亮 灯管.

东西很少 就只用 灯管 和 高压板, 再找 5到20伏的 低电压 做高压板的输入电压.

不知道 这样是否可行啊?  能否点亮 灯管?

谁能告诉我 怎么接线,  焊接 吗?  THANK YOU

网友:
和改高压的一样呀改了插上去就可以了呀

网友:
该接的接好就OK了啊 亮度调节信号可以接在开启信号上

网友:
1,4脚加电,2脚给一个开启信号电压就行了

网友:
1 2 --12V,4接地

网友:
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
1接+12V,4接地,2通过个300欧左右电阻接+12V

网友A(2016-10-13):
高压包输出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输出端多少伏

一般是1000v---15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