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触发掉电保护

楼主(2012-09-11):
机子拿来时是暗屏,能正常开机,外接显示器正常,测高压条无16V  只有2V  不接高压条有正常16,通用高压条换了好几根多这样,后来发现主板上的F7保险断开了,换上好的0欧电阻,开机触发,电流没跑几下, 就出现在短路的大电流,马上就保护了,

就变成现在问题,触发掉电,电流跑到0。4就掉电保护,
重新加电测量U61的各个电压(VREGIN16,VCC3SW,VCC3M,VCC5M,VDD15,VCP28)均正常,(-PWRSHUTDOWN)脚
不触发有3。3V,触发后就0V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起。。
这板子以前修过南桥,时钟芯片

网友:
怀疑又是桥了 修过桥的 都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