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 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2-09-11):
联想 Thinkpad E40 显卡温度高  玩游戏就死机重启 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温度手都粘不上 有鲁大师测 80几度。求解

补充风扇加油清灰了一样。

网友:
不是虚焊,加铜片吧,另注意显卡驱动,不要在PE下测

网友:
或許是顯卡的芯片有點不良了!!
不然就是散熱器沒安裝好~沒服貼好芯片表面~散熱膏換好一點的!!
銅片最好可以更換!!

网友:
加铜片换显卡

网友:
这个机风扇的铜管易老化,要更换铜管风扇

网友:
明着跟你说把,有些E40是解决不了。

网友:
太热了吧,放在冰箱里肯定不会热,呵,开玩笑的,看看风扇接触有没有好

网友:
没怎么见过E40温度暴高的那种 都是BIOS坏了导致不开机的 或者报错这类 要是散热处理还不行的话估计可以考虑BIOS  这机子差不多算通病了吧

网友:
有遇到过这机器温度高。换铜管。换板了。温度还是高。不过一直鲁大师加压着。80多度一直还可以用。不死机。然后就把鲁大师卸载了就这样交货了......

网友:
换铜管改长转会好一点

网友:
换整个散热架。 弄好2台了

网友:
散热器坏了

网友:
我手里面有个E40有时开机用不了多久就掉电     有时冷机器不亮       郁闷呀  有大仙遇到过吗

网友:
东西没垫好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本身发热很大

网友:
  换铜管就可以解决  修了 好多了啊

网友:
风扇改常转,这样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