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9-11):
我今天修到一个康佳43寸的电视机,可以通电不显示,5V出来了,但是12V和24出来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师告诉下
不显示

网友:
电源板坏了

网友:
知道是电源板的问题啊,是电源板那个部分的问题啊

网友:
1,电源指示灯有没有,用遥控器开关电源指示灯有没有反应
2,有反应检测是是主电源有问题了,可查电源板的pow-on,of 有没有高电平,有一般就是主电源启动电阻,及pwm控制芯片问题,其它:光耦、TL431
以后发问题还是要详细点,不能这么笼统,大家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