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待机无触发求助

楼主(2012-09-11):
l联想昭阳k43a插上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测va1有19v电压,va只有0.45v电压,三个并联的二极管取下来测  正向150.反向无穷大,目前没有二极管代换,请各位给些思路

网友:
断线了吧?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没有拿线直连就可以,不过要小心电池电压串到VA1

网友:
谢谢指导,不装电池的话可以拿线直连测试机器么?我目前先要确定故障

网友A:
后面有短路吧,这个不是起主要供电的地方,过电的地方还是隔离保护那里。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吗,多半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短路吧,这个不是起主要供电的地方,过电的地方还是隔离保护那里。

嗯  谢谢,这个故障已经解决。现在是开机电流直接到1.1,然后不动了。点不亮

网友:
这个看不懂啊

网友:
RE: 联想昭阳k43a无待机无触发已解决

已解决联想昭阳k43a开机电流直接在1.1,点不亮,中间发生了些小故障,待机突然没了,也不触犯了,跑待机电路
发现三个va1有19v而va只有0.45,拆下三个并联的二极管,检测正向140,反向无穷大,正常,然后把这三个二极管装好,插上电源,待机有了,接下来是开机电流直接跳到1.1,还原故障了。

因为是屏幕也没反应,所以我选择选找屏幕的供电,这是屏线插槽cn3,发现的第1脚和第3脚有19v电压,正常,第2脚和第4脚0v电压,期间就这个问题有求助过,谢谢各位的帮助,,接下来查lcdvcc

lcdvcc电压是3.3V!!!,发现+15v和+3v都有,找到r40这个电阻,发现前后都没有电压,r40是北桥信号EXT_LVDS_DIGON....INT_DISP_ON是显卡信号,我板子上r41没有安装,所以不说它了,经过r40的信号开启q4  。q3 。q1与q2组成反馈电压,这里我是这么理解的,菜鸟,有懂这个电路的可以指导我一下,上BGA做北桥,测试桥没短路以后,裸板点,电流上到0.7   0.9    1.1    1.3    1.1   1.45   我暗喜应该亮了,接上屏幕,熟悉的lenovo出现了,
三个并联的二极管
屏线插槽
北桥
最后的开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