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芯片组拆了IO还能开机 键盘鼠标能用

楼主(2012-09-11):
今天下午没事干,把以前没有修好的一些板拿出来修修,一块478的主板,V星MS-7104,记得以前是不跑码不显示,直接上CPU测试,呀,怎么跑码了,观察发现主板可能是上次拆了IO后没有同型号的装上,也没有再试过。现在插上显示器也有显示,装硬盘插键盘鼠标,妈呀,都可以用呀,直接进入系统正常,因为自带的网卡坏了没上PCI的网卡试过上网,以前只是听说过没IO也可以开机,现在亲眼看到了。IO的型号是W83627THF,可能是不参与开机吧,但是键盘鼠标能用。进入系统后发现有些软驱、并口、9针串口不正常。

网友:
这没什么奇怪的,VIA芯片组的本来IO就不参与上电,键盘鼠标是由南桥控制的!

网友:
亲眼见到了,

网友:
SIS 的也一样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学习了

网友:
很正常啊?因为南桥控制开机电路he键盘鼠标!

网友:
昨天换了一个这个型号的南桥,挂的那个是别人做BGA温度太高,爆掉了。

网友:
哇,今天我才知道哦,以前一个vin的板子不触发,还拼命换io,我狂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