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灯管这样接电,会烧吗?

楼主(2012-09-11):
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画了个图.

yzz163 -20 同一个问题重复发3次!!!

网友:
没试过,应该不行

网友A:
主供电第一脚电压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第一脚电压不够吧

那就 漫漫往上加, 加到 9V  ,  12V   19V

网友B:
估计你是点不了的  那样好像点不亮

网友C:
供电换成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点不了的  那样好像点不亮

    为什么点不亮啊?  哪里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换成12V的。

换成12V 就可以 点亮灯管了吗?

网友C:
供电12V,控制5V或3V。

网友D:
ADJ端也要高电平吧  主供电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12V,控制5V或3V。

非常感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J端也要高电平吧  主供电不够

ADJ 是调节亮度的吧?  我不打算接它了.   能接上 3条线 能让屏幕亮起来就满足了.

网友:
如果这个高压是5V供电的应该可以点亮

网友:
建议给亮度调节还有屏幕开启都接上高电平  这样最保险
工作电压应该是12V     除非你的高压板是宽电压的设计

网友:
5V高压条 这样接可以点亮灯管。

网友:
亮不亮试试吧  炸不死你的

网友:
炸不了 一般高压板供电12V ON脚3.3-5V

网友:
试一下,不就明白了

网友:
肯定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