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网卡能认到,但插网线没反应,网卡灯也不亮

楼主(2012-09-11):
DELL D630  版号:LA-3302P
现象:网卡能认到,但插网线没反应,网卡灯也不亮。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电路图如下:

PI3L500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sw_lan_tx0到sw_lan_tx3都有2.5V电压。LAN_TX0至LAN_TX3都是高电平,DOCKED无电压,PI3L500供电+3.3V_LAN有高电平
BIOS也刷过了的,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
以下是LA-3302P图纸以及BIOS(BIOS是官网下载分离的绝对正确)

网友:
南桥坏了吧 都有的哈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A:
今天也接到一个网卡插网线没反应的  是被摔成这样的  明天上班拆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接到一个网卡插网线没反应的  是被摔成这样的  明天上班拆机看看

我的没有摔过,明天拆开后一起分享下哦

网友B:
是不是系统问题,网卡启用没,网卡坏了吗,网卡设置问题

网友C:
网卡芯片问题。上次我也遇到过差不多一样的问题,网卡能认到,接网线有些能上网,有些认一下就断,甚至根本不认,拆机摸网卡芯片发烫,换后正常。

网友D:
我之前有一次主板的網卡芯片故障發燙~也是更換網卡芯片後~可以正常抓到網卡!!
但是就是不能上網~無法連線!! 到後面是將焊腳仔細焊一焊後~就正常啦!!
去量一量是否是LED燈有短路擊穿了!!

网友E:
先装系统再说 再打一下接口 网桥 网卡之间是否开路 不行网卡旁8脚芯片换个看 最后干南桥

网友F:
网卡接头和网桥和网卡断线咯

网友G:
这种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不过我建议可以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H:
换网卡芯片   但是我这个月修的两个电压什么都正常 能认到网卡  和你一样插网线无反映 直接换网卡黑色模块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系统问题,网卡启用没,网卡坏了吗,网卡设置问题

网卡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芯片问题。上次我也遇到过差不多一样的问题,网卡能认到,接网线有些能上网,有些认一下就断,甚至根本 ...

但我的网卡芯片业不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装系统再说 再打一下接口 网桥 网卡之间是否开路 不行网卡旁8脚芯片换个看 最后干南桥

从网卡启动没反应的,网卡小板都换了个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有一次主板的網卡芯片故障發燙~也是更換網卡芯片後~可以正常抓到網卡!!
但是就是不能上網~無法連線! ...

测量了的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网卡芯片   但是我这个月修的两个电压什么都正常 能认到网卡  和你一样插网线无反映 直接换网卡黑色模块就 ...

恩  谢谢 已经发网卡芯片了 等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不过我建议可以装个系统试试

系统应该是没问题的,启动项里从网卡启动的没反应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网卡接头和网桥和网卡断线咯

D630是有网卡小板的,已经换过  基本排除断线和短路的现象

网友:
我经常碰到,系统能识别到不一定就是好的,一般这种问题把网卡换掉就好了,如果不行,测下RJ45到网桥之间的连接可正常,可断线,如果都正常再看网桥到网卡之间的连接,一般都能解决吧

网友:
网上说不清,具体还是靠自己来看,看你说的这些情况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J:
直接把网卡接口去掉,改一个USB网卡接口,这样不是很省事又方便快捷好收大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直接把网卡接口去掉,改一个USB网卡接口,这样不是很省事又方便快捷好收大洋

是到是了,但入锅能原版修复最好了

网友K:
这问题肯定先软后硬,装系统试吧。我碰到过很多像客户用着电脑突然不能上网,喇叭没声音的,重装系统就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到是了,但入锅能原版修复最好了

没必要搞的那么麻烦,只要装起来看不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L:
一步一步来,我感觉应当先换网卡,看能好吗,再找其它 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步一步来,我感觉应当先换网卡,看能好吗,再找其它 滴问题,

网卡是BGA的  而且没有现货  所以就先查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没必要搞的那么麻烦,只要装起来看不出来就可以了

请问下  把网卡接口去掉的话   怎么加改个USB的网卡了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问题肯定先软后硬,装系统试吧。我碰到过很多像客户用着电脑突然不能上网,喇叭没声音的,重装系统就没问 ...

启动项里从网卡不能启动的   BIOS也还原了,BIOS也刷了没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  把网卡接口去掉的话   怎么加改个USB的网卡了  请指教

USB网卡接口肯定是和USB接口一样的线路啊

网友M:
docked为低正常的,换个网卡,要么就直接改一个usb的,简单省活。。

网友:
引用 网友M:
docked为低正常的,换个网卡,要么就直接改一个usb的,简单省活。。

恩 谢谢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USB网卡接口肯定是和USB接口一样的线路啊

目前有的USB网卡接口都不怎么好安装进去的,能介绍一款吗  谢谢

网友N:
碰到很多这种情况的,不是系统问题就是网卡芯片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碰到很多这种情况的,不是系统问题就是网卡芯片坏了,换了就好!

恩   已经发芯片了的  回来后换上试试  谢谢了

网友O:
这种料板很多 一般这种故障根本卟查  直接换芯片  不好在想招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料板很多 一般这种故障根本卟查  直接换芯片  不好在想招

恩   已经发网卡芯片回来了   是BGA的   回来后换下试试

网友:
条件够了就是桥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好了分享下

网友P:
大多数的网卡问题,换芯片基本都能解决。还有就是网桥,还有24芯片,接下来就是网卡的工作条件了,如果齐全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多数的网卡问题,换芯片基本都能解决。还有就是网桥,还有24芯片,接下来就是网卡的工作条件了,如果齐全 ...

恩  谢谢   有结果告诉你们

网友Q:
10多块钱的usb网卡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断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D630是有网卡小板的,已经换过  基本排除断线和短路的现象

系统呢?有时候不一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10多块钱的usb网卡表示压力很大

请详细说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Q:
10多块钱的usb网卡表示压力很大

请详细说说     ??

网友:
先换网卡,不行再换SB

网友:
楼主报了多少钱~~换个思路~加个usb网卡~~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请详细说说     ??

外加usb网卡就好了 难折腾的话 才10 来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外加usb网卡就好了 难折腾的话 才10 来块钱一个

呵呵 这样啊   是自己的机器   修好准备卖的

网友R:
是不是收过来的,修好再卖的?换网卡IC好没

网友:
这个机子是带DOCKING口的, 这个口也带网卡接口, 从这个入手查..........................

网友S:
换网卡芯片要是不好的话把旁边那个长方形短脚IC也换个试试 遇到一个这个芯片轻微短路的 2.5V供电被他拉低了 挨着网卡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换网卡芯片要是不好的话把旁边那个长方形短脚IC也换个试试 遇到一个这个芯片轻微短路的 2.5V供电被他拉低了 ...

2.5v没有被拉低  长方形短脚IC我也换过的了    就等芯片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不是收过来的,修好再卖的?换网卡IC好没

芯片还没回来的,有结果了一定说明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问题吧,不行就试下南桥

网友:
有简单的入手,先从软件入手,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再到网卡芯片再到南桥

网友:
主板上的网卡接口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