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硕和A400,过LOGO后,显示:”PBA RETURN DEVICE ERR ...
方正硕和A400,过LOGO后,显示:”PBA RETURN DEVICE ERROR"

楼主(2012-09-11):
一台方正硕和A400开机过LOGO后,显示 黑屏 一行白字:”PBA RETURN DEVICE ERROR"........请问下各位是否遇到过。怎么解决能告知的话。十分感谢! 百度说PBA 返回错误。。PBA 是什么。。板子是华硕代工的。H14MH
华硕

网友:
你把所有附件都去掉,点亮看看还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