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灯管如何点亮啊?

楼主(2012-09-11):
看了 优酷的视频,人家有用和笔记本电源类似的 大砖头 电源 点亮灯管的。

我下面自己画了一个图, 不知道 能否点亮 笔记本的灯管啊?

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我刚接触 没经验,  SORRY....  -__-

.....

==================================
--------------------------------------------------------------------

哈哈 谢谢大家了

非常感谢.

在大家的帮助下  偶又修改了一下.

现在 在挑选电阻呢.

以前的知识 都淡忘了 基础不好,呵呵...

修改图如下:

.

.

.

yzz163 -20 重复发帖,警告1次!

网友:
5V 供电没试过  只试过12V供电以上的   要不亮的话 把供电加大就可以

网友A:
你这条高压是多少V的?如果是5V的话你用5V电池应该能点亮的。

网友:
对是对,可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用这种电池来试灯管的

网友B:
应该是带不动的才对吧

网友:
用12v就能点亮了  开启用主板上12v转5v的三极管就行了接个地线

网友:
其实没必要再搞个3V的电池,直接开关上借个5V就可以了

网友C:
5伏不可以吗?  有好多 5到20伏的 通用高压板呢.

好吧, 我加大电压.

对了, 这个 接地 他们说 要接到 螺丝钉上啊,  我接到 电源的负极了,也是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条高压是多少V的?如果是5V的话你用5V电池应该能点亮的。

谢谢,  改天我去试试,目前正在学习中,嘿嘿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带不动的才对吧

那我 加大电压吧.  这个 是 通用的高压板 5到20伏 宽电压的.

有人告诉我 "接地" 要随便找个 螺丝钉接上去啊.  我这样接到 电源负极 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5伏不可以吗?  有好多 5到20伏的 通用高压板呢.

好吧, 我加大电压.

可以的 已经形成回路了

网友D:
高压好像是要12V才可以

网友E:
笔记本灯管的电流在500mA以上,电池提供的电流要足够啊,不然点不亮

网友:
你这图电路是:用是5V高压条,3V是开关信号,公共端是地

网友:
大家别误解笔记本5V和19V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好像是要12V才可以

   谢谢,   我漫漫加大 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灯管的电流在500mA以上,电池提供的电流要足够啊,不然点不亮

单位是 mA 对吗?  我刚看了一下  电池上面写的 2500mAh  ,这个 电流 是和电阻有关系的吗? 电阻大 或电阻小了, 电流也会随之变化?

网友:
开启信号可以由主电源串个大点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
应该能点亮,其实从ATX电源上接一个5VSB就行,橙色5V不敢试,电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