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X1130P 投影仪自动掉电问题

楼主(2012-09-11):
最近接修到几块ACER X1130P的投影机,故障现象是自动掉电(开机到1分钟、2 分钟断电)。
分析应该是过热保护------查看灯管的小风扇不转。温度传感器插在电源板上-----更换电源板
后OK , 求助:电源板维修思路。

网友:
电源板应该好修吧 多少V啊?

网友:
佛山代工生产的机子,和这个机子相同的其他厂家机子有好几个,都是一个娘生出来的仔。电源修起来没有任何压力。从拆装机子到放在测试台上测试也就十分钟内的事。问题在主输出部分,辅助部分ok.

网友:
大师能不能教我详细一点,小弟第一次接触投影仪,对电源部分不是很了解。
谢谢大师

网友:
投影板级维修方面目前只能点到即至。必竟这个行业,太多太多东西不会轻易公开来。深入掌握的没有那么容易满大街传开来。不是我保守,而是整个投影行业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你电源板哪买的。。

网友(2014-05-05):
说得这么深奥,不至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