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昂达NF5D求助

楼主(2012-09-11):
如题,NF5D故障为无CPU供电,测VCC=5V 各组VID都在1.8V左右,EN1.7V,供电芯片ISL6566确定不是芯片问题。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下个6566的图纸看看什么没出来

网友:
你测得电压是在上假负载时测的吗

网友:
SS脚外接的电容有没短路?FB脚周边元件逐个检查下

网友:
上真CPU了没?

所有的mos管都查过吗?

网友:
VID全为高是不正常的

网友:
直接上的好CPU测的电压!就是所有vid全部是高才奇怪,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网友:
正常是VID高低不一的才会有cpu核心电压!这个VID全部为高肯定不正常,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整张图纸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