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修液晶显示器,处女作,好弄,

楼主(2012-09-11):
TCL液晶显示器,型号LW98,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没有。拆机检查,先目测,12伏电源有个大电容角虚焊,最大滴元件用表测,有四个三极管5C706,有两个E,C 极二极管档响个不断,拆下测,仍旧EC响,电阻近0欧。分析由于EC近0电压送不上。网购4个5707全代换C5706.上电显示一切正常。
   高兴之佘,认真研究下电源极上滴元件参数弄出来,供以后能有帮助,与朋友同行共享。
   修好后实测电源到逻辑板12PIN插座,2角,3.1V开关机角,开,高电平,关,低电平。
                                    4角,0.1.   6角11.9.  10角5.0V
     C5706 ,5A,50V,NPN.     (我用C5707代换,8A,50V)
    8050SD,稳压5V,5PIN,可用2M2576S代换

   6PE30L,8PIN场效应管,30V6A

    贴片元件,代码76,86三极管类别PNP
                        04,06                  NPN,
对维修有用滴就这么多吧,其它滴,我输入慢,不想输入了。

网友:
原来那种联想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显示器好修啊

网友:
不错了 这类显示器虚焊的不少 我遇到电感虚焊的

网友:
经验多了自然就了解了

网友:
理论上的东西我学的太少了,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旁边的稳压器,电感,跟5707中间的电容记得也要补虚焊.
否则会二次烧.

网友:
简单的 让我还是看不懂啊

网友:
看不太懂啊

网友:
修好的第一台机器,看了也是挺顺的

网友:
一般是稳压器虚焊烧5706

网友:
这板子修好后要加焊高压包和电感,电容~ 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这种我直接改成同用高压板,来换,有收的起钱,万一没找出原因引起的,又要反手,很麻烦,

网友:
这叫愚蠢的我情何以堪

网友:
日本哪地方风大,浪大,多地震,男人矮滴比武大朗还矮,女人浪滴比潘金莲还浪。环境造就了粗性滴性格,自己日自己,叫日本人,还武士道剖腹呢,野心不小,总想侵占别人滴领土,还挨过原子弹,不长记性。对哪样滴粗性不能让,今天让了钓鱼岛,明天也许就是台湾,东北,不能重演历史。原则性滴问题,要侵占我们滴领土就还手吧,也不知道天朝滴头儿是怎样打算盘滴。

网友:
通病 c5706
这个芯片我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