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诡异的“CPU静又凉”

楼主(2012-09-11):
     一年前接触华硕M4N68T-M LE V2主板以及今年6月份接触的华硕M5A78L-M LX主板,先后都没有发现AMD Cool 'n' Quiet技术会对CPU降频得这么厉害。到了7月份接触到M5A78L-M LX PLUS主板之后,就发现这个技术强行把CPU的频率降低到783MHz,而且无论是双核还是四核的CPU都无一例外。
    自动降频吧一说应该是好事,节能,降温延长CPU及主板寿命。不过当自动降频很容易自动升频很难得时候,这个技术就XX了。买个四核CPU3.01G的主频,4G内存,500G硬盘,随时看随时都是783MHz的主频,开机50秒左右,开网页慢,玩游戏有点卡。。。都想砸主机了
    开始还以为是华硕主板EPU的缘故,EPU-4软件里设置了,而且还把TURBO KEY装上打开自动超频,结果还是一样一直自动降频。上网查了一下,关闭了BIOS里面的AMD Cool 'n' Quiet,顿时主机恢复了它应该有的状态。
    以前也接触过其他品牌的AMD主板,没有关闭AMD Cool 'n' Quiet的情况下CPU并没有自动降频,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是何缘由还请坛子里的大侠们来说说

网友:
会降频么?我一直以为是CPU温度不高时会降低风速转速而已

网友:
我也想求助

网友A:
有些主板是会降频并降低cpu电压,有些主板就不会,这和操作系统及bios设置有关,某些 主板及某些cpu,打开c&q后集显会花屏死机(我家里的那台机器就是,那机器只降频不降压),我店里的打开c&q,会自动降频降压,且一切使用正常,由于是5000开的4核,所以就算降频到800mhz也没觉得慢,当你程序要全力运行时,cpu会自动升上去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i5 i7的降频,i3的不降

网友B:
这个还没遇到过哦。。

网友:
一般还是关了,这个改善没多大用处,

同感!而且副作用倒是不小。

网友:
眼见为实的降频了啊,降低风扇转数一直没怎么关注——一般大型游戏的时候没心思去关注风扇转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是会降频并降低cpu电压,有些主板就不会,这和操作系统及bios设置有关,某些 主板及某些cpu,打开c ...

CPU的使用率上去之后我发现其实频率并没有恢复到全力状态,所以游戏时还是觉得顿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没遇到过哦。。

我以前还不是没有遇到,只不过这两个多月频繁的遇到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BIOS设置 AMD Cool 'n' Quiet 这个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种技术不就让AMD自降身价了

网友:
打开C&Q会很容易死机。

网友(2013-05-15):
自动根据负载和发热量调节的U。

网友(2013-09-30):
路过看看,也来混口饭吃

网友:
一般还是关了,这个改善没多大用处,

网友(2013-11-06):
我是不会开的。

网友(2016-09-21):
这快板开机的时候经常跳出来开机按4一键开核这么解决 还有就是要开机一久就显示不到硬盘是南桥还有问题吗

网友C(2016-11-17):
没人解答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人解答上面的问题吗

有些主板是会降频并降低cpu电压,有些主板就不会,这和操作系统及bios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