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图片正常亮一下就黑屏灯管亮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2-09-11):
今天收到一台明基上面写着某美女的名字  不禁浮想联翩  嘿嘿   我左看右看  哎 都没看到上面有什么蛛丝马迹  看有此美女的qq没   可惜 失望啊  一场华丽的邂逅就这样夭折了    痛苦啊啊     既然没什么好事就来修   不甘心的说    不说伤心事了   该机故障如上   怀疑主板或屏   用点屏套件一试   主板挂了   想来弄  刚好有一人拿一台来修就先搞他的  搞定  再弄这台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什么都没弄就直接来试  但是液晶没事了其他的没改什么  就用点屏试一下而已 难道那显示器觉得还是原配好   试机到现在  完全没事  这难道是嘻嘻

网友:
有女人的动力就是好,每次我看到女孩子的机器 都不冷心去使劲

网友A:
新手啊  等着返修吧  灯管出问题了 不信可以打赌的 灯管的线烧坏了 不信可以返修的时候看看 精修一郎回复

网友:
楼主的好运来了吧,只要在你的质保期内没出问题就行了,以后返修还是可以收费的。哈哈。

网友:
明基的开关也容易有问题.
你也不拆, 最多是爆电容.

网友:
显示器我还没这样玩过的。台式机这样的多。拿来。拔插下内存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然后钱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啊  等着返修吧  灯管出问题了 不信可以打赌的 灯管的线烧坏了 不信可以返修的时候看看 精修一郎回复

不是灯管   灯管亮着呢看清楚图片正常亮一下就黑屏  不是暗屏

网友:
我们返修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