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华硕p5kpl-se 走码d3小弟求救啦!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2-09-11):
(图片)

网友(点评):
这板子上赛扬D都跑D3,上P4以上正常

网友:
我现在好无助被这块板子整的头晕眼花

网友:
基本功没做好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看看内存槽下是不是有短线     最好先刷BIOS

网友B:
该测的测下啊,主供电,SPD供电,还有读SDP的两根数据线供电和阻值。。

网友:
重点查内存电路的BIOS

网友:
量下PCIE那一组电容,跑D3我认为还是和显卡有关,你压桥又不一定虚焊就压下能试出来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不成刷bios 不成加焊北桥 不成加焊cpu坐

网友C:
还有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槽下是不是有短线     最好先刷BIOS

内存1.8,3.3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测的测下啊,主供电,SPD供电,还有读SDP的两根数据线供电和阻值。。

阻值正常呀我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 先换个cpu试试

换过e系列赛扬d都不行

网友:
bios刷了没有啊,还有北桥供电不稳定好象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是北桥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兄弟你这板子有结果没有,我今天也拿到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毛病也是跑D3,拿到一开始不跑码。我换了822电阻还不跑。就清洗了一下南桥旁边的一片排阻。然后换掉烂掉的822和272排阻。现在开机就是D3 有时候还跑AB 我也查了很多地方没找到原因,但是我发现有一处电压不对,那就是CPU电压1.15v应该不对。我记得我的测试用的E3400 CPU 核心是1.3V的。这个出来1.15V 应该是不对。请兄弟你查一下。我自己也再看一看。有什么发现请分享一下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供电正常  先刷bois再做桥

网友:
应该是内存部分有断线的地方了,仔细查查

网友:
说话要将清楚才可以想法解决问题!P5板子是AMD的还是intel的跑D3显然是(AMD的就是cpu北桥与显卡!intel的就是北桥与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的毛病怎么这么多,坑爹的华硕

网友:
没短线,都是好的

网友:
就是死活不走不向前走吗

网友:
我有块 P5KPL-AM 的板子,跑D3 搞到最后,CPU下管没电了。其他正常,图又找不到,供电芯片业找不到,实在没办法,丢在那里当料板 , 现在又一块P5KPL-AM SE 问题一样,也是没有U供电,我蛋疼了

网友:
建议你查查内存SMBUS。..

网友D:
很多找不到线索的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E:
是所有的下管都没有电压吗?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找不到线索的都是刷BIOS好的

我这有编程器刷了n个都不行,连一样的板子上的bios都拆下试了都不行!

网友:
内存电压没有问题吗?

网友:
3.3,1.8都有呀就是看不了内存时钟没有示波器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板子没有搞定,内存总线,都测试过没有问题,SPD有两次下拉动作,无声卡复位,所有总线都测试过,BIOS 刷过,IO换过,无果,我的是跑96,就是D3过后的第一个码。

网友:
上电就跑D3? 这种事乱码吧

网友:
谢谢大家,这块板已经放弃了!我的头好晕唉修好也就三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所有的下管都没有电压吗?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是的,所以下管都只有G极有12V   我也想换啊,关键是, 我一来供电芯片看不清楚,二来,我找不到那芯片,网上也找不到,料板也没找到相同的芯片,有没有什么型号的电源电源芯片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看看内存槽旁边的电阻阻值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2-10-31):
我也有块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现象 郁闷中

网友:
大仙 等一定有解   小仙等大神解  并学习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修过,是内存总线供电没少了一路,或电压不正常造成,跑到最后,居然是电阻坏

网友:
内存4大供电,系统管理总线打值,再bios,不行加焊北桥,不行加cpu座子,再不行换个北桥试试,还有北桥周边看有没掉件

网友:
华硕这款板的通病真是多,要不是CPU没有供电或是有供电没有复位,或是跑不过内存。但华硕的维修的时候个人觉得他那个822排阻注意一下。我修过好多块换排阻就OK的。

网友:
只知道通病,,,哪来那么多通病,,,内存的四大工作条件满足了吗?VCC_DDR VTT-DDR VCC-SPD VREF

SMB CLOCK   SMB DATA  是否正常

网友:
我擦,不同型号的CPU 所需要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擦,,擦擦擦

网友:
不是有一样的板    先把BIOS 互换 不行干NB

网友:
内存的工作电压我只知道一下几个,VCC、CLK、MD(MA) smb(系统管理总线)(smbclk)(smbdata)

网友:
刷BIOS试下。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4个时钟信号有吗  如果有一个没有的话就换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