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电流到跑到1.035 不动了。。1.036 ?

楼主(2012-09-11):
手上1台 宏基的 acer 3680 电流到跑到1.035 不动了。。1.036 不动? 换过 max 8734 ps512220 重植过 北桥   换过南桥 无果? 求高手

网友A:
会不会跑时序,会的话按时序跑一遍,如果是一开机就到这是CPU都没过,慢 慢跳的话就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查查试试

网友B:
显卡或是北桥问题

网友:
电压都有吗,中间有过几次跳变,拔掉内存看看过没过!

网友:
嗯。。。等待最新进展

网友:
这个要看电流的跳变来的

网友:
没过  有时不加电的 按开关电流突然变到了2.22几 是哪里短路了?我摸cpu 超烫的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啊。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或是北桥问题

有时不加电的 按开关电流突然变到了2.22几 是哪里短路了?我摸cpu 超烫的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啊。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跑时序,会的话按时序跑一遍,如果是一开机就到这是CPU都没过,慢 慢跳的话就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查查试 ...

你好 此机器是集成显卡

网友:
那只好测下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