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华硕F8TR和K42JA。。。。。。不认显卡到底咋回事?

楼主(2012-09-11):
这两天接了一个ASUS F8Tr和一个ASUS K42JA的本本,这两个机器都是双显卡的机器,开机无显示。其中F8Tr是北桥集成显卡+ATI独立显卡板;而K42JA是INTEL P6100的CPU集成显卡+独立ATI显卡!F8Tr我北桥都换了一个新的可还是一样无显示,取下独立的显卡板也无显示(外接和接屏都无显示);K42JA之前的显卡芯片能确定是坏了,因为有两根数据线(到桥的耦合电容处测量的)对地短路,我也换了一颗全新的显卡芯片也还是无显示!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机器都能自检通过,就是无显示,感觉是不认显卡似的!开机后按键盘的大小写键灯都亮,这两个机器的BIOS我也刷过也都无济于事,我又只得换回它们原有的BIOS,怎么ASUS的机器就这么折腾人啊!。。。。。。请问高手们接下来该怎么修啊!???? 急啊!麻烦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二!小弟先在此道谢了!!

网友(点评):
F8TR AMD芯片组的把,显卡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这个机器的北桥都是换掉的加旱用不长时间,

网友:
华硕的电脑的都是这样,难弄呀,要走电路了.

网友:
高手们来救救命啊!!。。。

网友:
加热一把 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热什么地方?

你不是换了显卡了么  ?    先加热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换了显卡了么  ?    先加热显卡

你是说加热K42JA换好了的新显卡?    那F8Tr呢?

网友C:
屏线接口部份开始到LCD(LED)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部份开始到LCD(LED)正常吗

都检查过的,正常,不是屏暗无高压,而是根本没显示!

网友:
怎么没人关心啊!小弟我急啊!!!

网友:
真没人能说出到底是咋回事吗?

网友:
没人理我,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D:
华硕F8TR这机子我刚  纠结  好一台这机子显卡相对北桥坏的 比较少   重值北桥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F8TR这机子我刚  纠结  好一台这机子显卡相对北桥坏的 比较少   重值北桥就好啦

郁闷啊!可我这个换了新的北桥都布行啊!?!!

网友:
同问啊  我也接了一台一样问题的 F8TR

网友:
你上电后,量下显卡的 供电 看下 有没有出来!!!

网友E:
会不会总上没有认到显卡?

网友F:
看看屏线,现在有些机子要检到屏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总上没有认到显卡?

什么意思?什么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屏线,现在有些机子要检到屏才能显示

屏线也看了的!没问题的!晕啊!

网友:
这款机器修,换显卡不显,后重做北桥搞定,细看有没掉料或PCB板起泡没?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换好哟

网友:
告诉热心的朋友们:我重新买了F8TR的北桥和K42JA的显卡芯片,今天重换了F8TR的北桥,终于OK了!原来是TMD的上次买的北桥芯片有问题!汗。。。。明天再还K42JA的显卡,说不定也是这个原因哦!再次感谢热心的朋友哈!!!先预祝我成功

网友G:
我也接了台华硕K42JA,最先故障电流到1.3左右不动,后来查出CPU供电芯片8856坏,正常显示后,客户用拿回去用了半个月又坏,故障跟先前一样,于是在换个8856,这次电流正常跳变 都到1.8A左右了,键盘灯大小写都可以按,还可以用ctrl+alt+delete重启,可就是内外显都不出来,后加焊显卡(ATI的)也一样。。现在也是没思路呀????求解呀……有人遇到过吗

这板子也参考了K42JR的图纸(跟K42JA的LVDS1处大致一样但IO不一样),

发现开启+3VS_LCD电压的L_VDDEN信号没发出来,追此信号是从一16个的芯片转换出来的,

但在K42JA板子上,始终没发现这样的芯片,可能是直接从ATI显卡发出来的吧,没有图纸就是难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接了台华硕K42JA,最先故障电流到1.3左右不动,后来查出CPU供电芯片8856坏,正常显示后,客户用拿回去用 ...

换了还是没好哦!郁闷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