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在线 解答各种笔记本维修问题 爱修一族 郎来了

楼主(2012-09-11):
同行们相互交流 干维修十年 经验或许多点 晚上没事 在线解答各种维修的难题 技术不是吹出来的 还一点 问问对你绝对没损失 修好了 我也没什么利润 图个交流 喜欢这东西 就是朋友 精修一郎 本人姓郎 别误解 图个高兴 玩哈哈哈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牛人

网友:
不错哦,说下QQ吗,用QQ聊更方便点啊

网友:
留个QQ号码吧!~好心人!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联想c466,LA-3691P集显。开机电流0.01到0.02.待机有电压。这是个返修机。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个现象。开机ec18脚有PBTN_OUT#变化,但是6和14脚s3,s5没得电压回来。开始时候加焊了南桥ok,装起来不行。后来直球,过一阵子又不行。以为是桥坏。换了个拆机HBM。ok了。但是后来客户说总共用了5个小时。现在现象还是那样。我直接换了个新桥,现在不行了。BIOS

网友(点评):
查51_ON的点火电路,这个板子LM393不正常漏电的多为边上的小电容。一般加焊可以解决!

网友:
ec 都换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能不能发份笔记本信号级维修的教程

网友:
不错不错,建议楼主创建个群,解答一下

网友:
又来一高手

网友:
本人是业余爱好者,今后遇到问题一定向高手请教

网友:
主板元件变质 脱焊 热机能起 冷机不动  重点检查脱焊 短线 电感

网友:
不是又来一大忽悠吧,呵呵。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有了的机器我就没有思路了。只能看着电流跳变。按感觉烤烤桥。植植显卡什么的....问下高手这些怎么搞的?

网友:
忽悠不忽悠 不是东北人会说的 会干不会干 才是维修界评价的

网友:
其实QQ简单就公布 这论坛不错 为这论坛做点贡献 大家都能进步 看到人多了 大家才能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啊 精修一郎 诚恳解答

网友:
补充 不是大电感 小电感 容易让你头痛的或者让你看不到的 注意一下这小东西

网友:
我有个方正 A400 开机显示 PBA RETURN DEVICR ERROR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最小化开机 看看 还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份笔记本信号级维修的教程

要哪方面的 上电时序?还是别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小化开机 看看 还不行刷BIOS试试

最小化开机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台式机主板停在主板检测界面一般是什么问题?按重启有效,没卡死

网友B:
单板加内存开机 看看 个感觉是后级自检不通过 硬盘光驱 去了刷机 不行去网卡声卡这些外挂看看

网友:
你挺牛的嘛,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网友:
具体电流具体分析 我每天晚上7点后到10点前解答 到时候说具体嗲

网友:
看标题感觉楼主很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板加内存开机 看看 个感觉是后级自检不通过 硬盘光驱 去了刷机 不行去网卡声卡这些外挂看看

裸板未加其它外设,BIOS已经排除,接下来是不是要拆网卡、声卡这些?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裸板未加其它外设,BIOS已经排除,接下来是不是要拆网卡、声卡这些?谢谢解答

故意把SMOS调错看看是否有报错声音 拆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意把SMOS调错看看是否有报错声音 拆网卡

但现在是卡着进不了BIOS设置,按DEL没用,按组合键可以重启

网友B:
这个不能证明什么 只能是说开机后级芯片没检过 试试吧  第三步棋就到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证明什么 只能是说开机后级芯片没检过 试试吧  第三步棋就到南桥了

你所说的将COMS调错,是指的?现在进不去BIOS,只能取掉电池或跳帽?

网友:
楼主牛人,手上好多机器难搞的,进系统掉电刚开始很长时间才掉,掉后开没进到桌面就掉了。。。显卡值过无果机器是4411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化开机是什么意思呀....

估计 裸板点呗

网友E:
HP dv3 开机一会就会自动关机,是散热问题不错,反CPU换成了原装的,还改成了常转,加了铜片,清理了灰尘 ,出来的风好大好热,显卡,GPU都是很热,请问还能怎么搞,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真不不知道

网友:
新手一个,现在我就是遇到一个问题,有很多英文的定义脚如何区分和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 dv3 开机一会就会自动关机,是散热问题不错,反CPU换成了原装的,还改成了常转,加了铜片,清理了灰尘 , ...

你是不是看看供电都正常吧 再就是看看那个具体哪个芯片保护关机 这个机器本来就是显卡门的机器 你显卡换改良了吗 加铜片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 他只能是说你的机器散热片和芯片接触不到才加铜片来补充这个空隙 盲目加这个如果不是接触不到 效果会起反作用

网友:
又来一牛人。。。长期关注此贴。。

网友:
修本靠的是技术,经验和耐力,求人往往不如求已

网友:
建议楼主创个群什么的啊,你又不给联系方式,是啊,有时候两个脑子比一个脑子好使

网友:
你好大仙,我以前是修台式机的,只是靠经验修,你有笔记本的基础吗。谢谢

网友:
这个从网上下载点不就可以吗 既然你有基础 搞几个电路图看看 看看上电时序 常见故障 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焊接过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