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18打印重影

楼主(2012-09-11):
接修同行一台HP1518彩色激光打印机,说是没粉加粉后打印模糊,换过整套硒鼓后还是这样,经查是激光器的问题,换激光器后打印正常,用了半个月左右又返回来了,这次是打印重影。原以为重影是简单的问题,想不到搞得头晕也还没有修好, 打印测试页就很明显可以看到:WINDOWS XP 打印机测试页几个大字。一页有几行。其它小字也有只是没有那么明显。仔细检查,只要过了定影组件的就会重影,定影以前都正常,定影膜上有很多字沾在上面,松了口气,换定影膜吧,换上去高兴地装机测试,一打印傻了眼,故障丝毫不变。卖HP配件的大哥说可能定影坏了,换套定影吧,那就订一套吧,一到货,马上就装机,迫不可待地打印,一看结果,晕了。怎么还是一样呢!清洁过转印棍,问过很多人。有的说是高压板坏了,有的说是硒鼓坏了,有的说是主板坏了,也有人说是转印组件坏了,真是众说纷纭,那有这么多配件来测试呀。只要过了定影部分就会重影,而且重影的距离刚好是定影膜转一圈的位置。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有可能高压板损坏,先彻底的清洁一下设备再说吧。。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已经清洁过了,现在换了高压板也还是这样。

网友:
定影组件都换了还不行?· 温度正常不? 粉有问题没

网友:
情况有一下几种:
转印带脏了
硒鼓老化
定影组件温度不够
激光器

网友:
我认为是定影温度不够吧,还有一个是转印带,其它的可能不大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打印的字非常牢固,定影温度没问题,转印带的话,怎么没过定影之前又不会重影呢?

网友:
定影电阻拿出来在地上摔几下

网友:
就是定影处重影,不过定影一切正常,上次换了定影也是这样,定影返回给卖家,说是没有问题(不知有没有骗我);现在换了高压板也是这样。真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转印带跟定影清洁下,看看

网友:
切,鼓芯刮板先换掉在说这都是消耗品。至于定影太脏也会引起,转印不会啦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升级固件后重新校准了4到6次后,竟然神奇的好了,不过关机后再开打印还是有一点点,想来应该是硒鼓的问题引起的。我开始也曾校准过,恢复过出厂设置,没有什么效果就放弃了。

网友:
定影,硒鼓能产生此类故障

网友(2012-10-18):
复杂的问题,期待解答中。

网友:
黑色鼓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