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开启滴一声后当机,然后无复位,无vcore

楼主(2012-09-11):
今天修了一个板子,上电一会后当机,然后连复位也没有,也没有vcore,后来就测量ICH_VRMPWRGD,开启瞬间有一下后便没了,也就是说起一下后就又当机了,前面的信号为VR_READY,中间连一0欧电阻,断开测量,前级ok,没有问题,关键点,断开后,开机正常,不当机,但是有一点,拿表笔一去测量后极,就当机,松开,又正常,很郁闷,不知从哪下手。。ICH_VRMPWRGD送出两路电压,一端直接给南桥,一端接一电路,电路芯片为一与门,芯片供电为VCC3,开始当机时此电压和ICH_VRMPWRGD同时消失的。后来找vcc3的产生,最后找到一个信号为VCCDMIPLL(PLACE CLOSE AG28)接连一个L后产生一个VCC15的电压后产生VCC3看图纸下方标注为(ICH7-南桥 power)VCC3那断下面为standby电压,找到一个废板子,看上面的元件,发现此电感被拆走,觉得有疑问,难道这是老故障,于是找了另一块,换掉此电感,上电,ok,把之前断开的电阻连上,一切正常了。。很郁闷,电感短路,你也量不出啊。。初练乍道,望各位高手给与指导点评。

网友:
说的太专业了,看不懂怎么帮你, 什么叫当机啊, 各地的叫法不同

每个人修的方法都不同呀。不过楼主的却很厉害

网友:
当机就是死掉了,不开机了。。看后面说的吧,没有复位了,也没有Vcore了,只是风扇转。。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恩,共同期待

网友:
VCCDMIPLL此信号不大懂什么意思,干嘛用的啊。求指导..

网友B:
电感短路 。。。还真不知道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短路 。。。还真不知道咋测。。。

电桥测啊

网友:
就配了万用表...

网友:
看不懂你的述说

网友:
让看的人没有头绪

网友:
求详细解说,感激。。

网友C:
楼主的专业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专业术语.....

啊,还好吧,我也是初学者,不懂得,大家共同探讨啊。。

网友:
对这专业术语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新手上路,不再一上来就干南北桥,请高手指导、、

网友:
电感一般不太好检测H值,电阻0欧的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嗯!不错,我很少看到电感短路的故障。

网友:
请问"当机"是什么意思,虽然在度娘上能找到,但这里好像是专业的维修论坛,麻烦能不能写的不那么的俗语.

网友:
不容易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学习了

网友:
真的看不懂啊。。。。。

网友:
这个帖子专业,看不懂了

网友(2012-10-11):
考虑一下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