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2-09-11):
今天接到一个机子,联想Y430  LA_4142P .
故障为:时开时不开。
拆开机子后,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1, 心里估计是不是电源按钮接触不量了。用万用表测,开关电压正常,3.3V。按开关。电流跳变也正常。3.3V  0.4    3.3
于是用示波器量了下EC晶振,32.768也是正常的。于是判断EC可能虚汗了, 加焊完EC,用洗板水清洗后,拿放大镜看看没有连脚。加电,按开关。正常开机了。于是拔掉电源。多试了几次,又不行了。
难道南桥虚汗了?  加焊完南桥,故障还是依旧,时开时不开。看来得好好查了。 按开机键后EC跳变正常   EC有没有给南桥发POWER BIN#信号呢。  EC有没有给南桥发 RSMRST# 呢。也没有
因为PBTN_OUT是直接由EC发到南桥内部的,而EC又是密脚芯片,所以不好查,搞不好戳两个脚中间,就哭了。
所以还是查RSMRST吧。 测Q26 3脚在按开机键后电压没有反应。果断换EC。修复完成。小弟是新手,走了很多弯路。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修和还是可以的啊,感觉有很多那种时开时不开的都是EC坏的哦

网友:
对啊,但是这个EC没有完全坏。以为开机键也有电压,可能EC内部哪一块不良了。

网友:
也有遇到过类似的。如果EC条件OK  还不发POWER BIN#信号  就要果断换掉

网友A:
时开,时不开的,重点就是在虚焊 和原件不良造成

网友:
- 厉害!!!! 这种故障最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开,时不开的,重点就是在虚焊 和原件不良造成

嗯,对呀。我开始也想着是不是虚汗了。才把EC和南桥都加焊了,最后一细查才知道EC没有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时开时不开的最不搞啦,有时弄得头疼...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啊,RSMRST有的机器待机就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啊,RSMRST有的机器待机就有吧。

你说的那个是EC自身的复位,这个机器EC复位是 ECRST#.这个是有的。

网友:
感觉这个一般跟南桥关系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