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金手指12V供电对地阻值是多少才正常?

楼主(2012-09-11):
插上显卡,正常进系统5分钟后自动关机。再开机风扇转一秒就停。换其它显卡正常。测金手指12V供电对地阻值22欧,不知道是不是对地短路。如果是对地短路,又有可能是哪里短?本人是新手。望各位老人指点。

网友:
金手指12V供电对地阻值有几百欧,22欧微短了。看了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蜂鸣档500左右正常

网友:
是500左右,修好了,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