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触发,最简单解法

楼主(2012-09-11):
电源正常,开机无触发,两招摆平:一、拔掉小4pin电源,上电,风扇转,OK,Vcore短路,直接去搞CPU附近的Vcore电路就行,拔掉也无触发,去测量I/O,一般是POWERBTIN有了以后,无slp_S3回来,直接去干南桥,基本上如此。。(前提是待机电压正常,目测无烧坏元件哦)。。南桥易坏啊,SB。。。而且回收的话,南桥比北桥贵好多。。不愧为(此处省略)啊。。。同意的回一个,谢谢

网友A:
有道理,听说南桥晶振有问题也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听说南桥晶振有问题也不触发

是的,不加电时可以先拿表笔测量一下他两脚电压,一端一般为0.23-0.24,另一端0.17-0.23左右吧,若是高于这个电压,直接干掉就行了。。

网友:
还在意南桥比北桥贵,真是生意人。{: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B:
回收的桥上面能置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收的桥上面能置锡不?

当然可以

网友:
这楼主修机给力,要都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呵呵

网友:
有时出的故障往往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不过楼主的方法也挺好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故障确实不好判断,不开机若遇到这种情况,算是最简单的。。

网友:
提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直接干掉  爽

网友:
台式维修啊 我看题目以为是本本的

网友:
同意楼主,不就是那几个条件么。VCCRTC什么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时钟,哈哈。。。。。。

网友C:
其实BIOS电池电力不足也有不触发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收的桥上面能置锡不?

可以直球,用的话得慎重。。你不确定他是好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BIOS电池电力不足也有不触发的哈

没错。。BAT没电了,南桥的COMS出现错误,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师兄谦虚了,共同学习,。。。

网友:
厉害呀现在的高手越不越多了

网友E:
简单三步:查Vcore电路查io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三步:查Vcore电路查io查南桥

正解。。。就是如此,简单。。

网友:
简单,核要

网友:
把了P4供电头能开机那不叫不能触发,那是触发短路。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有道理,听说南桥晶振坏也不触发

网友:
简单明了,就是有时候修机不是那么容易吧,谢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都是精华    不过有点不全哦   比如  待机短路   r脱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