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S 指示蓝色灯闪 黑屏

楼主(2012-09-11):
今天接了台LG19寸的 指示灯闪 黑屏 。拆机电源板5V滤波电容鼓包 换新电容后,本以为好了。开机出现图像正常屏幕亮一下灭了。看来背光还有问题。直接接上可调电源测试 外接高压点4条灯管 灯管都亮  单独测量灯管电流3条都0.48A    有条只有0.21A。故障应该在这里 换新灯管烤机5小时故障排除。万用表都没用搞定。(经验总结灯管亮的不等于好的)

网友:
蓝灯闪是5V电容的事 灯管碰巧也坏了 还是灯管线坏了 顾客将就着用了几天5V电容又坏了呢

网友:
这件问题我也遇见过,电流差大也会引起不亮

网友:
请叫下,丛来没有测过灯管电流,请问如何测,一般一个高压变器不是带两个灯管么,次级是2QV 用什么东西测呀

网友(点评):
用可调电源接单灯高压条 我用的是灯管测试仪 最大点32寸的灯管。

网友:
有电流表是好呀

网友:
没钱买可调电压,示波器,好想要呀

网友(点评):
波波有点贵,但是可调电源不贵啊,而且貌似可调电源是维修必备的吧

网友:
谢谢张老师点拨,人笨的要死,我知道用可调电源测四根灯管,就是没想到可以用本本的单条来测每个灯管,我真的是太白吃了,我是没法在维修行业做精了。

网友:
有时灯管能正常亮   但电流不正常么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呵呵,灯管问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