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dv5 isl6237的电压来源问题

楼主(2012-09-11):
求助有一个HP DV5 主板,没有+3vpcu和+5vpcu电压,查到PU2 ISL6237,连第三脚VCC5电压都没有,肯定更不工作了,摘下来还是没有,看到是+5V_VCC1给的电压,翻遍图纸的每个角落也没发现+5V_VCC1是从哪出来的哪,太纠结了,各位大仙帮帮俺吧,QT6的图纸

网友:
你觉得是这个问题那你可以从这个本子之外的其他地方接个5V过来试试就行了

网友:
+5V_VCC1是电压输出源,这个电压是由ISL6237芯片内部输出的
这个电压是 ISL6237芯片6脚接入+VIN电压 4脚高电平为LDO使能,6脚输出的LDO线性电压通过PR26电阻 改名为+5V_VCC1

网友:
楼上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
这图纸太小了。看不出来..。你说没有3VPCU.5VPCU才去查的。应该就是没有待机吧。待机就出来的3V和5V有的是那芯片的大电感输出的。有的是那芯片的线性电压直接作为待机电压的。你查查看吧。。。

网友:
学习了,好啊好中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我说满图纸找不出来那,看来这个芯片有问题了啊

网友:
是没有待机才查的,看3v5v都没有

网友:
这是LDO线性电压过电阻变名字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个试试了

网友:
是这个待机芯片本身坏了。你要查供电是吧,19脚VDD才是供电脚,3脚是连着7脚输出的LDO线性电压,这个LDO是待机芯片本身送出的,还有要查REF,再就是俩路电压的开启。

网友:
如果有VIN 就换一颗

网友:
+5V_VCC1只是一个5V供电电压的名称而已,第三脚没有电压,并不代表电压没有过来,因为你那边连的电路很多,不是直接给他的,中间分开好几路电压出去了,这个电压串到了第二脚,第七脚还,首先我们要判断他是出来了被吃掉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出来,首先我们把PR25和PR26断开,去测量这个电压,让他只给第三脚供电,若有,OK,就是芯片把电压吃掉了,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继续断开,把第三脚翘起来,和主板分离,去测量,看有没有,有,就是芯片吃掉电压了,没有,就是电压没过来,把这个信号复制一下,搜索,看他是从哪里来的,这种信号肯定能搜到的,而且是其他信号产生分离过来的,不会太多的,很容易查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