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9-11):
一台19寸led的长虹液晶显示的时候都是花屏,好多点点,可是就是菜单清楚,换过几个机顶盒试过都这样,图像还是模糊不清,排线也清除多次,已经排除外部信号问题,请大神解答啊,没办法了

网友:
那就从刷显示器试试

网友:
你这是电视机吧??
以前修过一台显示器,现象类似,不过白赚了80元,连拆机壳都没有!因为啊,我按了一下自动调整,就好了,哈

网友:
有时候自动调整和恢复出厂设置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也捡过好几次钱

网友:
这个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可能驱动板,也有可有VGA线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自动调整和恢复出厂设置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