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短时间,超级秒杀!!!!

楼主(2012-09-11):
今天有一个同事没有来,所以显示器就要另找人来修了,(*^__^*) 嘻嘻…… 那个人就是俺,主板的话,就交给我的一个师弟,还有两个师兄是修笔记本的。
我们店里总共有5个人做维修,两个修主板,两个修笔记本,一个液晶主修。
今天修液晶的师兄没有所以我就帮忙咯!修了一天的液晶,就在快要下班的时候,猪脚来了:
机箱看着不是很好看,大家不要介意,这个机器中午的时候师兄就有要我看看,可是手里有几台加急的液晶,所以就一直没有看放在那里来了,就在17:50的时候,师兄又让我看主机,看着手里也没有事情,就看看了,师兄说这个好修,我问:师兄你 看过了吗《现在什么情况?答曰:没有复位,你自己在看看。我说好,下班还有十分钟先看看,难修就等明天再看!
大家看主板 (设备差别介意),通电,复位灯常亮。确定主板复位没有发出,(还不知道是主板没有供电还是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不管了,拆板,低头,弯腰,拿着凶器,拆...突然,发现了大头兵,(南桥旁边的电容变成大头了)窃喜
拆掉主板,既然有大头就要枪毙!电容是1000,6.3的,我自己的工作台上就有一小袋,大概100-200个这样的电容,拆......装......,再次通电,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跑马亮机!
既然亮机就直接装机了,一切动作行云流水,上硬盘!正常!在看看时间!6:05分。哈哈......不算晚,可以回家了。师兄看我搞完了,说了句:还真让你看见问题了。我晕,原来早就知道,想考考我啊!不过没有让你失望,(*^__^*) 嘻嘻……
回家的时候心情大好,一路上看着美女,哼着小曲,把家还......
因为走得匆忙所以没有拍几张照,大家见谅,明天继续拍照上传。

和大家声明一下,我一天都在修液晶,自己的东西没有动过,所以要找工具,还有加上和师兄谈机器的事情,加上没拆之前测机等......用的所有时间,按照5楼说的话(发现电容到装机)5分钟没有多用

说了今天会在上传图片就一定会,这是坏的电容的图片,已经换掉的

网友:
一个换电容的小维修,被你把故事写的还挺精彩.

网友A:
= = 其实最喜欢给显示器换电容了  上次接到几个显示器  都是电源板上的大电容漏液了 三台显示器40分钟搞定  一起开机测试了1小时  没问题给客户了   我也是哼着小曲调戏这妹子就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后不到15分钟,这效率你有过没?

换个电容要十五分钟?拆板两分钟, 找电容拆电容焊电容一起给五分钟够 吧,然后测试两分钟有多吧,装机两分钟,一起也不要十五分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容要十五分钟?拆板两分钟, 找电容拆电容焊电容一起给五分钟够 吧,然后测试两分钟有多吧,装机两分钟 ...

你以为这么简单?真正换和拆没有要几分钟,拆板也没有几分钟,去过你身处当时得情况,你会用的不比我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 其实最喜欢给显示器换电容了  上次接到几个显示器  都是电源板上的大电容漏液了 三台显示器40分钟搞定  ...

我自己最高纪录,九台液晶(网吧机),换电容80多分钟

网友D:
就像钓鱼,不在乎吃鱼,而是掉上来的那种感觉,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像钓鱼,不在乎吃鱼,而是掉上来的那种感觉,爽。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最高纪录,九台液晶(网吧机),换电容80多分钟

我给10台网吧机换电容20分钟。其中还有自己从料板里面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10台网吧机换电容20分钟。其中还有自己从料板里面拆电容

你牛,我服了,我没有那样的记录

网友F:
呵呵。。我修过一个富士康板子的主机,不跑码。一看那板子。直接伸出如来神掌使劲一按.OK!!到现在也没回来。。前后一秒。。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修过一个富士康板子的主机,不跑码。一看那板子。直接伸出如来神掌使劲一按.OK!!到现在也没回来 ...

不明白?什么问题?和大家说明白啊!也可以涨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什么问题?和大家说明白啊!也可以涨经验

富士康代工蓝色的板子型号忘了了。。主板变形通病。有的压下CPU座就好,有的做BGA也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浪费楼主的大才了,此帖子应该放到故事版块,在技术版上,无看头……

我只是让看帖的人知道,修主板要仔细观察!这个难道版主也没有发现?其实整个帖子我要突出的就是这个!你认为呢,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最高纪录,九台液晶(网吧机),换电容80多分钟

= = 主要是有台优派的显示器  我拆它花了二十多分钟= = 装起来到快  三台一共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浪费楼主的大才了,此帖子应该放到故事版块,在技术版上,无看头……

目测,是最重要的。如果这都做不到,谈何修板,不是吗?如果你认为目测不怎么重要,那么这个贴放到故事板块我没有意见,亲,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 主要是有台优派的显示器  我拆它花了二十多分钟= = 装起来到快  三台一共3分钟

我的那些,因为来的都是换电容的,所以都没有测,直接拆机换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那些,因为来的都是换电容的,所以都没有测,直接拆机换掉就OK

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这些明面上的故障  好发现 好解决    但是每次都是不放心 要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浪费楼主的大才了,此帖子应该放到故事版块,在技术版上,无看头……

我认为,要困难许多吧!而且是在板子没有拿出机箱发现的。说这些只是提醒大家仔细注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