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拖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11):
三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拖尾,上图看一下。

网友:
我遇到一台联想的液晶显示器也是这样的情况,还没解决,不知道从那里下手,请高手支招

网友:
VGA线不良也会照成这样的问题

是的,以前VGA线没弄好就成这样了。。。

网友:
你看看VGA线,不行的话,看看VGA信号的对地阻止

网友:
VGA线材   液晶驱动板

网友:
上面已经说了,还有就是屏线有没有插好啊

网友:
驱动板换一块,先确认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是,检查一下VGA信号输入附近的电路。

网友:
我遇见过三星的 分辨率1440X900  刷新率调70或75看看

网友:
这样的一般都屏挂了

网友:
前天我还遇到过,什么牌子忘了,重新插拔了一下VGA线好了,但是过不了多久又是这样

网友:
我的屏每天都拖尾,只不过把VGA线插好就不拖了,一般是线的事情

网友:
VGA線不良
換一條吧

网友:
驱动板或屏线

网友:
一般是VGA线问题

网友:
联想的把屏线用橡皮擦擦,就好修过N台了,  这种现象如果是VGA线差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联想屏线确实是这样。

网友:
VGA信号线屏蔽不好也会有拖尾现象

网友:
从VGA线`到排线开始检查`

网友:
应该先考虑从线上找问题!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线的问题,我以前买的一根VGA线就这效果,山寨偷工减料的产物。

网友:
是VGA线不行吧,换个看看

网友:
换一条VGA线试下

网友:
这是液晶还是CRT呀,是不是驱动板地线没接好,

网友:
vga线的问题!!!
换一根一般会好!

网友:
VGA线 看看吧! 还有就是系统! 多考虑一项呵呵 还望采纳

网友:
我的接了VGA分频器才会这样,换了VGA线后就好了,你可以先换个VGA线,试试看,然后看下驱动板接的屏线换下再试试

网友:
检查VGA线,屏线是否污损,还有驱动板

网友:
我也哦而遇到这个问题,在我这里修好后出现这个问题,客户拿走后还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找过我,我估计VGA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驱动板,受潮

网友:
VGA的屏蔽地线接触不好,显卡VGA接插件座生锈!

网友:
刷个层序看看vga线也有拍到

网友:
VGA线,屏线都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