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bios掉了一条腿

楼主(2012-09-11):
昨天一笔记本,hp 康柏B1200,开机报错,在论坛里研究下,说是BIOS 的原因,所以刷BIOS ,拆下来之后,刷好之后,焊好,还是不行,重新下载一个,重新刷,结果拆的时候掉了一条腿,型号是MX-15G   25L8005M2C,想问下大家,可以用什么型号的BIOS芯片替换?不是很明白,求高手指教,它上面标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不能飞线解决么?

网友:
如果bios腿上还有一点露脚的话,连根线过去,若是没有只能在其他板子上找了,或者找几个相同脚数的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飞线看看, 难道整的脚全部断完了,

网友:
飞线解决......

网友:
记住八角的MAX的25系列 的基本通用 只要容量不比现在容量小就可以 你这个BIOS不超过1M基本都可以通用

网友:
MAX的25系列的 可以  还有如果可以的恶化也可以飞线

网友:
基本通用的 昨天台式机板子坏了一个  不能清除数据  笔记本的拆机换上就行

网友:
WINOND 建邦的 25x80 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