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VGA信号,用接屏么

楼主(2012-09-11):
举例:接测试的灯管,通常是亮下就灭。想让它常亮,通常都是借VGA信号吧。我的问题是接VGA的信号,用同时接屏么。。我记的都是不用啊。。今天碰到个必须接屏灯管才常亮。。是我搞错了么

网友:
不就屏  会白屏吧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很特殊吧!!不然照理说是不会!
另外,你测一下开机信号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只接VGA信号就可以,不用接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