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俊杰9000里面的一个东东,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9-11):
图一:

图二:

装系统时无法驱动,随机光盘也找不到驱动,请高手指教。
装的是XP系统。

网友:
看上去像蓝牙一样的东西。期待高手揭晓

网友:
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8235290 -5 严禁灌水

网友:
是红外线吗?

网友:
是猫吗?不过也不怎么像啊

网友:
谢谢大家,已搞定,管管关了帖子吧

网友:
确实没有见过,不过看看哪大芯片的型号是什么,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