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问题

楼主(2012-09-11):
用电池使用正常,查适配器开机经常黑屏,进安全模式卸掉显卡驱动后插适配器正常。高手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
在联想官网下载机器对应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因为在电池模式下,显卡处于低效能工作状态。楼主不妨先加焊一下显卡(人个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这中主板只要加焊就会爆柱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92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因为在电池模式下,显卡处于低效能工作状态。楼主不妨先加焊一下显卡(人个意见,只供参考 ...

BIOS也刷了,我试试。

网友:
估计也是显卡  现软后硬把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这种问题出现过,加焊显卡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