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开机掉电!

楼主(2012-09-11):
      915的芯片组, 待机正常,触发有跳变,大约4秒掉电,电流到0.8A,各个供电都有,去掉内存和CPU一样掉电,不知道这机子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初步目测大概是不过显卡,
如果是可再触发的掉电。如果各个电压都有,那就是说明过显卡的时候缺信号
建议。直接上手术台吧!

网友:
915的北桥配的是FBM的南桥,这个桥发热超大,为什么不能够南桥呢?我看跟显卡关不大,搞不好是集显的呢。

网友:
先给显卡加焊看看把   估计是显卡不过

网友:
这点电流哪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