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一个aps3003s 也就是30V3A可调电源不能接笔记本

楼主(2012-09-12):
接了就保护,是不是电源坏了。
一直没在用,可能3A不够了吧!!如果不够怎么改一下

网友:
笔记本正常开机使用的电流一般是1A多吧,电压和电流都有两个旋钮,你看看是不是你把电流旋钮调小了,将电流的两个旋钮扭大一点看看还保护不保护!

网友:
我是用来接笔记本当电源充充电,修机的时候也用用。。这个基本没怎么用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