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32b能用9232b代换吗?代换后供电正常,但花屏

楼主(2012-09-12):
显存供电芯片rt9232b能用9232b代换吗?
一块七彩虹7600显卡,没显示。显存供电检测只有0。4V不正常,
显存供电芯片rt9232b,我用rt9232代换后,供电有2.1V,花屏。
是不是不能代换的呢?代换后,感觉显存电压偏高,发热量也大,所以花屏
不知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请教各位。。。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网友:
显存坏了 IC可以代用

网友:
重新驱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