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系统里怎么找不到U盘?

楼主(2012-09-12):
昨天遇到一个客户的机子,是今年新款的DELL XPS笔记本..原机带的WIN7顾客嫌慢,叫我重新给他做一个.

首先用U盘进PE,居然找到不硬盘.换WIN7 PE,找到硬盘了.于是删除隐藏分区,重新设置C盘分区.然后运行GHOST把我这个PE U盘上的系统安装镜像GHOST到C盘.结果打开GHOST我傻眼了,怎么找不到我的U盘?马上打开"我的电脑"里面果然没有U盘.打开DG,里面也找不到U盘.郁闷,安装镜像在U盘上,识不出U盘怎么安装.于是换个插口,还不行.换了另一个带系统镜像的U盘,同样不行.既然能从U盘的PE启动.那说明电脑是已经识别出U盘的.可是进PE里以后为什么找不到U盘呢?

管他呢,不在PE里GHOST了,直接开机选择"一键GHOST安装",结果根本进不了GHOST界面,手动启动GHOST也不行.只有PE中的GHOST能用.但PE中又识不得U盘.换光盘试,还是不行.想手动进DOS都进不去.后来发现在PE中虽然识不得U盘,但能识得光盘.后来没办法,只能进WIN7 PE,然后把以前光盘上的GHO系统镜像在PE中GHOST到C盘.这才算安装上.

但是让我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在PE系统里找不到U盘?以前我给别的顾客装系统都是直接U盘进PE,GHOST U盘上的系统镜像到C盘.为什么这个机子能U盘启动进PE,却识不到U盘呢?

补充内容 (2012-9-19 19:40):
找到问题了,原因是这新机子是USB3.0的接口,而以前的PE里没有集成USB3.0的驱动,所以显示不出U盘,专门找了一个能识别USB3.0的PE系统,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你的PE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也遇到。不过也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机子的问题   不兼容

网友:
U盘 多半本身有问题

网友:
你的两个U盘是一个版本的pe工具吗

网友:
有没有其他版本的PE试试

网友:
换了两个U盘PE都不行.一个是2003的PE,一个是WIN7的PE,也不是一个版本的啊.

网友:
是否是你的PE用了低版本的U盘驱动所致的呢?

网友:
重启一下呢。。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
遇到过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最后拿硬盘出来 gho 了  能装上就行了 呗

网友:
遇到过 没搞好,请别人搞好了

网友(2012-10-19):
遇到过,没搞好

网友(2014-02-11):
我今天也遇到个联想的一体机,也是啊,神啊,想表现下的,结果.....

网友:
接2.0的usb接口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一般都是拔了重新插

网友:
也遇到过不认U盘的情况   后来只能拿盘出来做了

网友:
1.可以u起说明pe正常,2.进入pe后找不到u盘,可能是usb接口问题,3.换一个u口试一下,4.避免插在usb3.0接口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能识别USB3.0的PE系统,楼主可否共享一下,先谢啦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USB3.0的问题,有看到一个说法,说引导完以后,拔下U盘再插上,有时可以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