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的一块盈通雪狐AN4-4X主板,故障现象为诊断卡跑41,屏不亮

楼主(2012-09-12):
昨天客户送来的机器故障如题,41代码一般为显卡或者内存故障,首先是将内存拔下擦金手指,清理插槽重试,故障依旧,接下来更换好的内存,仍然无果;更换显卡,亮了,可提示找不到软驱,应该是BIOS的问题,拔下重写BIOS,发现无法写入,连ID都无法读取。从料板上拆下一个,重写BIOS,换上,OK,跑码正常,解决,可为什么他原来的显卡不亮呢!于是将客户的显卡换到另外一块板上,可以正常显示,但有闪屏的现象,本人没有维修显卡的经验,但猜测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的显卡闪屏现象,于是将显卡上的电容全部加焊,重新插回客户主板,OK,全部解决!130到手!

网友:
很历害,像我这样的新手喜欢

网友:
分析问题,告诉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还告诉价格,喜欢

网友:
这个贴子说出了我想要问的所有问题。解决思路、价格等

网友:
恩恩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网友:
我也是新手来的,希望能借住这个平台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老鸟的话都太高深,看得稀里糊涂的,本人水平有限,说得也比较直白,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LZ太直接了

网友:
这是在讨论技术,直接点更方便于交流,难道大家不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出41一般就是刷BIOS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