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LOGE后黑屏

楼主(2012-09-12):
首先拿到这台机,开机一看,能开机,进LOGE后黑屏了,
先怀疑系统问题,用测机盘装系统(当然不能用客户的)。
发现还没进PE就黑屏,看来不是系统问题。
外接看一下,外接一样黑屏。
看来是显卡的问题了。
加焊,不行!
重植,不行1
换新的,还是不行!
看来问题没出在显卡上。
开始拿外设,光驱……
光板了,还是一样黑屏?
想到了最后一个外设,网卡蕊片。
把网卡蕊片把了,
开机……
没黑屏了,一下就进系统了
换个新的网卡蕊片,也能进系统。
装机,测功能好OK,有线也能用(当然要打网卡驱动)
好了,这机到此就OK了。
希望大都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就是容易遇到小芯片引起的故障

网友:
经典顶一下

网友:
机子雷打了吧客户常常不说明原因查死

网友:
联想机器蛮多网卡坏会导致各种故障,不显示,挡LOGO等等

网友:
如果客户说明问题,就会快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