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通用板暗屏

楼主(2012-09-12):
海尔的19宽屏(内部就是ACER V193W的),无信号字样都叠在一起了,买板有点贵就想换个通用的装好发现问题是OK了,可新的问题来了暗屏灯管不亮(按开关只闪一下)定义线肯定没错的 ,请问有改过V193W板的吗

网友:
ADJ你接了吗

网友:
应该是你接的问题

网友:
打包票你肯定没改对你在自己看下   你是否把原来的高压部分给切断了呢

网友:
0FF/on没接对吧

网友:
再仔细看一下吧,这种情况就是开关没接对导致高压没受到控制

网友:
注意开关信号和亮度调节有没有接反

网友:
应该是接线没接对。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上面所说的问题都OK的/不是线接错之类的,要不然也不会来发贴了

网友:
那你外接灯管试下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接也是一样按开关会闪下,之后就没反应了

那就是高压条坏了    确定线没接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高压条坏了    确定线没接错的话

原装板就没这个问题的.... 郁闷中

网友:
把高压板上的On/Off与ADJ短接试试

网友:
你用4.7K~10K电阻并接在+5V和ADJ端就可以了,拆除通用板的ADJ连线。

网友(2014-07-23):
记得上个月我把5V当成15V焊到灯管供电去了

网友:
高压板信号脚没有接对方法

网友:
估计是没接对,还没遇到过什么特殊接法的高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