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进BIOS死机

楼主(2012-09-12):
   我接了一个华硕主板P5KPL SE,开不了机,发现网卡坏了,于是把网卡拆了,可以开机了但是进BIOS就死机,BIOS刷了,桥也做了,还是不行,有没有高手解决?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换桥

网友:
估计南桥坏掉了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下其它外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点错了,。。谁帮我扣他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