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AMD 独立显卡BIOS

楼主(2012-09-12):
(图片)

网友:
我的也是0199报错  先刷一个试下

网友A:
我刷了还不行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还不行 啊

开机进BIOS   然后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因为根本就进不了BIOSS就掉电了   我本想换IO的  不过当我吹下IO ,找不到IO了,把原先的换回去就好了????????????

网友:
确实可以解决0199.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