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321 掉电求助

楼主(2012-09-12):
V星 16321 主板,,二手维修, 上电自动触发,跑到MS LOGO 亮屏出来后就掉电,回到正常待机电压

这个机子,EC跟IO是不是分开的?  跟南桥那个有问题的几率更大????

有经验的速度回下帖吧, Micro OZ128TN 是什么来的?

网友:
把屏断下 然后看看电流还掉不  到LOGO了 说明显卡已经过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开关短路了,造成一上电就开机,等显示了,大概4秒以上了就自动关机了,检查下开机按键两端的电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