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68S不触发。开关针只有0.6V电压

楼主(2012-09-12):
加焊过桥。还是不行啊 ,那位有高招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测量电池,跳线有电压没

网友:
1117好的吗?

网友:
先摸摸网卡。有无发烫。。测1117对地。。查待机条件

网友:
看看是什么芯片组,按时序修,就不会那么茫然!先看看其上拉电压由什么芯片提供。逆向跑线分析电路

网友:
摸摸有芯片发烫吗?不行就跑紫线到开关针的电路

网友:
此版开机针电压好像是0.6.。。没错的。。你找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