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独显 开机显示 白 红 绿 蓝。

楼主(2012-09-12):
主板原来 进 过水,结果 用洗板水 洗过 处理了,可以加电,现在 显示 就是开机  显示 白 红 绿 蓝。 显卡板是好的,我在别的F41 主板上可以点亮。 主板 原来  时钟 哪块 进过水 ,我加焊过,不知道 是不是 时钟芯片出问题了。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检查下 屏线 在看看北桥 应该是北桥的病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德克蓄电池 -5 严禁灌水

网友:
屏线 是好的。。我也怀疑是北桥的 问题。 我在去加焊下北桥,有什么情况在告诉大家。

网友:
不太可能是北桥 CPU 换了没

网友:
学术有限,现在也不敢乱判断了。。。。。

网友:
以前修了个宏基的也是这种问题,不过是换显卡好的,楼主既然已经确定不是显卡问题了,那就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楼主压北桥解决了问题么?

网友:
最后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是屏坏了,换上就好了,不解!

网友:
遇到过cpu都没跑也这样情况
拆机北桥被做过
取下北桥发现掉呢不少的点  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