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5 amd 集成显卡的机器,拿来是不开机。拆机发现51125发烫。更换南桥后开机正常

楼主(2012-09-12):
但是开机暗屏,能进系统。外接正常。查屏线正常VDD_EN无3.3v。19v供电和3.3v供电正常。vdd-en是由北桥发出。不想动北桥直接从屏供电3.3v飞线,还是暗屏,屏换过了是好的。不知道LED的屏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开启背光?

网友:
还有个亮度调节没接吧?

网友:
我告诉楼主,LED的屏调节亮度的肯定要接,如果接了还是不亮就把屏线或者接口处调节亮度和开启信号都断开,这样,肯定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