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用MHDD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09-12):
请教各位高手在笔记本上用MHDD找不到硬盘,但硬盘是好的,不想卸拆硬盘,挂到台式机上测。该怎么弄?

网友:
找不到应该就去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PE有硬盘不就行了,,连硬盘都不想拆还搞什么

在PE下也可以检测的不是

网友:
楼主是在何种环境里运行MHDD的?

网友:
不要这么懒,有些机器是认别不了的,该动手的时候还是要动手

网友:
新机器  该硬盘模式

网友(点评):
BIOS里没有硬盘模式的话呢

网友:
看得出来,很新的手

网友:
一看就是个菜鸟

网友:
为什么不进PE呢?BIOS里能看到硬盘?

网友:
没有看清是什么硬盘,是移动硬盘还是笔记本的还是台式机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模式吧。或硬盘加密了。

网友:
有的客户是不会让你随意拆卸的,而且有的本子硬盘在只有全拆开才可以取下硬盘的!我是想问一下在DOS 状态下的MHDD,如果不认硬盘,好像是有个命令的,我忘记了。请教了!!!

网友A:
madd只是一个工具、你都知道硬盘是好的了 ,你进那里面干什么去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dd只是一个工具、你都知道硬盘是好的了 ,你进那里面干什么去 啊

不是呀?如果有人来店卖本子,你不是得测一下吗?不是能进系统的硬盘都是好的吧?

网友:
MHDD有些盘是认不出来的,只能用其它软件扫了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在BIO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