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飞利浦的显示器淘宝找不这个板子无12V5V3V

楼主(2012-09-12):
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什么问题,无12V5V  3V 的电压输出了 。330V电源有了 ,变压器后面就没有电压了,小电容也不没有电压了,各位高手帮我看看吧

网友:
这个范围太大,初级次级全的检查,至少提供些芯片型号,及数据

网友:
这手机拍的图怎么看啊,听你描述不大会修这玩意,换一快板吧

网友:
照片很模糊!都看不到!  12V没有   芯片 好好看看吧

网友:
哥们你范围太大了。你检查一下那边的保险和稳压二极管 看看,

网友:
圖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A:
这是个模块电源板,要检查那个五脚的电源模块(就是带散热片的那个了),把它的型号报上来大家好帮你查。

网友:
检查电源IC  光耦  稳压二极管

网友:
有六个角,五个角有330V。不知道是否正常,型号为;W6262

网友:
维修的工具不能马虎啊,相机不行的话肿么帮你?眼睛都花了

网友:
有谁帮我修一下吧,来回运费我出,多少帮我修一下,QQ117694749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模块电源板,要检查那个五脚的电源模块(就是带散热片的那个了),把它的型号报上来大家好帮你查。

高手要不你帮我修修,这个板淘宝卖不到的,QQ; 1176947491

网友:
照片太不清楚了,,,

网友:
明基给飞利浦代工的板子吧!可以用别的电源板改,3.3V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A:
买个新的IC换上去呀,谁会帮你修啊,这么点屁大的东西。

网友:
如果你没有能力修,我建议直接通用的一体板换一个吧

网友:
电源板上有板号啊,你对着板号自己去淘宝搜啊,这个板子也没4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IC换上去呀,谁会帮你修啊,这么点屁大的东西。

请问一下就是那个6个角的吗

网友:
目测楼主不是搞修理的吧

网友:
查查12V 有没有短路      看看这两个管子有没有击穿

网友:
固执的孩子,自己不会修 不会买万能电源板改呀

网友:
换电源IC就知道了……

网友:
没见过就不要说是假飞利浦。
板子淘宝上肯定有的。